LS的PLC怎么拆?拆了还保修?

楼主(2009-09-07):
研究了一顿  还是没拆开 有高手给上个图吧  看看整个过程

因为是服装加工行业使用  现在满了灰尘了   整个都是灰尘了...

要拆开清理下的

网友A:
找个吸尘器吧。用压缩空气吹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B:
生产之日开始18个月

拆比较简单

有四个螺丝的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C:
看一下什么型号,如果是30U以上,很简单的就四个螺丝,以下的话,用一字螺丝刀挨个按卡口,挨着232通讯口的例外,那个要慢慢的找窍门的,说不明白了,自己弄吧,弄坏再说喽,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什么型号,如果是30U以上,很简单的就四个螺丝,以下的话,用一字螺丝刀挨个按卡口,挨着232通讯口的例外,那个要慢慢的找窍门的,说不明白了,自己弄吧,弄坏再说喽,呵呵

应该说弄坏了找我。呵呵

网友E(2009-11-06):
拆了就不保修了~所以尽量不要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