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计时器和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07):
请问:三菱Q系列的计时器和计数器有没有32位的,在FX2N 系列中C200~C219为32位,那在Q系列中如何设置?是否有此功能?我使用的CPU是Q00CPU。

楼主:
打电话问了技术支持,说是没有32位;比如我上位分别设置小时、分、秒,如果全部转换为秒通过D寄存器赋值给T或C,则会有数据溢出,我的解决方法是利用3个计数器分别对小时、分、秒计数;3个计数器全部为ON后形成触发条件;在PLC中设置时,小时乘以K60,用SM414,先给SD414赋值K30,这样SM414一个周期就是60秒,分钟也以SM414计数,秒以SM412计数。

楼主:
上述方法会有±30秒的误差,又想到一个好方法,定义c0 赋值K3600,以SM412做计数,C0闭合后复位C0,以C0闭合做为C1的触发条件,将小时数据寄存器D0赋给C1,1、D0>0时允许C0计数,最终C1触发,以C1触发或D0=0做为触发条件允许分钟计数器计数,依次类推,等到秒计数器触发后再将上述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