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可以实现同步脉冲输出么?

楼主(2009-09-07):
一般情况下,Y0是脉冲,Y1是方向。

我现在不需要方向上的变化,而是要将Y0 发脉冲,而Y1同步脉冲。。

请问要怎么才能做到?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EH系列的PLC。请问行不?

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型号可以做到。。。

网友A:
你一定要Y0和Y1同步嗎

楼主:
可以有90°或者180°的相差。。。反正脉冲数肯定要一样。

网友A:
脉冲输出频率要求多少Hz?

楼主:
10W左右。 1比20的减速机,最快也是半圈1S。

和频率有关系?那好办,电子齿轮可调的呀,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将Y0接到X的高速输入点中。

就是Y0发送多少脉冲,X计数多少个。。。

刚我试了下,X竟然不计数,奇怪。

网友A:
可以使用SV或者EH2的PLC主机可以实现Y0,Y1的A/B相脉冲输出。输出频率最高为200KHz

X0可以实现高速计数,你需要看一下启动高速计数器C235

楼主:
EH00T2的需要在哪设置?才可以实现Y0,Y1的A/B相脉冲输出。

网友A:
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EH00T2的需要在哪设置?才可以实现Y0,Y1的A/B相脉冲输出。

D1220需要设为1或者2。1=A领先于B,2=B领先于A。

另外,也可以采用两轴同动(直线差补)实现两路脉冲同步(SC机种V1.4以上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