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p9-22kw变频器上电显示inut在闪动 不工作

楼主(2009-09-07):
英威腾变频器p9-22kw 上电显示inut在不停的闪动 ,也听不到接触器工作的声音  。请问一下是什么元器件坏了。谢谢

网友A:
主板问题!昨天刚碰到一台15KW同样的问题!13013926810

楼主:
主控板换的新的, 还不行,怀疑驱动板那里有问题。

网友A:
那你重点查一下电压!以及相关检测电路!

网友B:
在哪里的?我可以给你看看

楼主:
盐城的  我可以把驱动板发给你啊  就是vpn上没有电压 24伏有5伏有+15伏有-15伏有  主控板 连接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我在江苏宿迁,可以发给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