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导轨上配了5个位置传感器?

楼主(2009-09-07):
如题

哪个老大见过这种做法啊?为什么要弄5个那么多?

电机驱动器是三菱MR-J2-20A,控制器是三菱PLC具体型号不知道。

网友A:
我见过4个的,5个的。。。。。。。。。

仅供参考:两边的各设置一个,Limit 位置检测,中间的是初始或叫原点,在它旁边一般设一个对比的原点位置检测,如果再加一个,我怀疑是不是原点两边各有一个呢?小日本的东西向来很精细,考虑的比较多,估计在做原点检测时会正反向都检测下,那么可能会在原点两边各加一个。

网友B:
+limit -limit +slow down -slow down org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正确!我想起来了,初始点左右各一个,是慢速开始检测原点用的。

楼主:
谢谢 2楼 和 3楼的回答。最佳给2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