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通讯时,在什么条件下需要采用终端匹配?电阻值确定?

楼主(2009-09-07):
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其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的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RS-485/RS-422一般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在实际配置时,在电缆的两个终端节点上,即最近端和最远端,各接入一个终端电阻,而处于中间部分的节点则不能接入终端电阻,否则将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A:
经过实际测试,除了匹配电阻外,在两端最好再加上上拉以及下拉电阻,可以保证总线在无设备通信时的恒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经过实际测试,除了匹配电阻外,在两端最好再加上上拉以及下拉电阻,可以保证总线在无设备通信时的恒定状态。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