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级力士乐数控系统问题解决

楼主(2009-09-07):
我从事数控系统维修和电气设计七年,熟悉法格(101S),力士乐(CLM1.4),斯伯克(60,80),法那克(FS0I和0M等)数控系统的维修和改造,如果那位朋友有方面的问题,本人愿全力帮您解答。

网友A:
嗨,你好!有个力士乐的问题想咨询一下,VisualMotion打开的文件扩展名一般是.vmj,但是我前天拿到了一个程序是.str的扩展名的,据说这个也是VisualMotion的程序,不知道应该怎么打开,我现在用的是VM10的软件,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你用的控制器是哪个型号

楼主:
你首先看这个是不是NC程序,其次有没有经过编译,第三原来编辑用的是那个VISUALMOTION那个软件版本。

网友B(2010-01-02):
.str好像是icon文件,在打开VM后,选择打开文件的格式时,点击open an existing  icon program,

不要选择open an existing project的选项目,你试下;

网友C(2010-02-28):
版主,博世力士乐的系统能用其他公司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吗,是SERCOS接口的。国内有能匹配使用的吗?

楼主:
不能,你干嘛 有这样的考虑

网友D(2010-04-25):
1,DKC11.3-200-7-FW的伺服控制器,

2,伺服电机MAD130C-0150-SA-BQ0-05-V1

这两种型号是什么意思啊,代表了什么?

谢谢!

网友E:
对:sbriugu 关于

1,DKC11.3-200-7-FW的伺服控制器,

2,伺服电机MAD130C-0150-SA-BQ0-05-V1

这两种型号是什么意思啊,代表了什么?

谢谢!

内容的回复:

这两种型号是伺服和伺服电机的订货号,上面有表示伺服功率是属于ECODRIVE的产品,以及电机编码器www.ytyixin.com

网友F:
斑竹,SYNTOP软件是否有呀? 可否共享一下,急用!

网友G(2010-06-08):
我解答一下 :

1DKC11.3-200-7-FW的伺服控制器,       力士乐上一代驱动: DKC11.3 模拟量控制的驱动 200表示驱动最大电流200A

2,伺服电机MAD130C-0150-SA-BQ0-05-V1   异步伺服电机 额定力矩117NM 额定转速1500    最大力矩275 最大转速7500RPM

回答SBRIUGU先生的问题

1,伺服控制器能与人机界面通讯吗,想通过人机界面与伺服控制器通讯改写伺服控制器电子齿轮比的数值,与读到当前实际速度。

完全可以,你可以利用驱动器上的RS232接口  ASCii 读写驱动参数 记得电子齿轮比的数值 这首先要吧驱动器的固话软件选为带SGP的(带电子齿轮功能) 如果你仅仅要当前速度显示,劝你直接用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出加显示表得了(记得要设个参数),简单实惠

2   伺服控制器能做同步控制吗,想能过一台伺服控制器A上的编码器输送(就相当于是编码器分频),给别一台伺服控制器B上的编?? 码器接口2上,伺服控制器B通过接收到伺服控制器A上的编码器信号来做运行速度的。

同步功能能做 你这办法的同步是最初级的那种(属于跟随)要求不高可以用 , 真正意义上的同步是虚拟轴同步。可以用驱动形式MLD-M 完成,但是轴不能很多,功能较少。复杂的多轴可以用系统MLC( CML40.3) 灵活 或者是 PPC-R22.1(这个是印刷专用的)

另 :多看看资料对你有帮助。

网友H(2011-06-14):
请问专家有关力士乐MTX数控系统的数字化测量功能,数字化功能是否能将测量的数据经过用户程序(PLC  L40)处理后再直接作为给定传给CNC加工程序,具体如何操作,有了解的吗?

网友I(2013-02-20):
楼主有使用过HNC100力士乐的产品吗?

网友J(2013-08-29):
你好,刚接触力士乐产品,没资料,请问有dkc01.3-100-7-fw中文资料吗、?先学习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刚接触力士乐产品,没资料,请问有dkc01.3-...

 你好,请发个邮箱给我,我可以发给你。力士乐更多资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斑竹,SYNTOP软件是否有呀? 可否共享一下,急用!

 你好,你要的是syntop 06版的还是 syntop 10版的?我都有,你提供邮箱给我。

网友K:
我司专业团队提供欧系Indramat; Rexroth伺服驱动及电机售后服务维修及配件。

孙工:157 2110 8525

网友L(2014-12-23):
你好 我手里有一个力士乐的hve04.2-w075电源  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上电检测  请问版主还有相关的上电检测 的资料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好 我手里有一个力士乐的hve04.2-w075电源  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上电检测  请问版主还有相关的上电检测 的资料啊

我有HVE04.2-W075N电源的资料,加我QQ67796690 我发给你

网友M:
大哥有没有力士乐

drivetop软件

给我一份 1601373361@qq.com 谢了

网友L:
你好  我手里有一个力士乐hve04.2-w075的电源   但是不知道怎么给他上电(样机上的) 关键偶的用户说明书不见了,麻烦高手帮忙回答下

网友N(2015-10-15):
我想问问伺服驱动器走profinet要怎么控制啊,用什么功能块啊?你有例子吗?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O(2017-03-05):
你好,SYNTOP 10版本软件能不能给我传一份,谢谢。 hsblshl@163.com

网友P(2017-05-09):
你好,能不能传一份syntop 10软件给我,谢谢了,yi0819@163.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斑竹,SYNTOP...

你好,能不能传一份syntop 10软件给我,yi0819@163.com 谢谢!

网友Q(2018-05-20):
你好,现在接触到力士乐的产品可以发给点资料学习一下吗?qq1351679045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你好  我手里有一个力士乐hve04.2-w075的电...

您好朋友,说明书找到了吗?我也需要一份,能发给我一份吗qq1351679045

网友R:
博主!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大神您好!是这样的,我用的力士乐的plc L20 ,现在要和一个RFID的模块相连接,用的rs232的口,走的是modbus协议,接线方面我搞定了,就是软件上不知道写,就是编程的不知道怎么弄?卖家给我一堆数据,看起来很想读写寄存器的样子!真的很急!如果大神您能帮帮我!真的很感谢!

网友S(2018-07-11):
你好,有没有ECODRIVER03中文手册和DRIVE TOP软件啊,能不能给发一份532803091@qq.com

网友T:
大神:syntop V10提供一下。谢谢!!邮箱:zhouxuesong1979@163.com

网友U(2018-10-29):
楼主,不知道这贴片你还来看吗?SYNTOP可以共享吗

嫑忈。刘三省

网友U:
在哪下载的,有没有高人给我传一份,我的邮箱sj5301314@163.com

网友V(2019-11-15):
你好,刚接触力士乐产品,没资料,请问有dkc01.3-100-7-fw中文资料吗、?先学习一下。我的邮箱是gzchukong@yeah.net,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