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线路故障检测及解决对策(1)

楼主(2009-09-07):
1 前言
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的动脉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其运行状态直接决定电力系统的安全和效益,在华东、华中和广东曾经发生过高压架空线路掉线事故。而红外检测具有远距离、不停电、不接触、不解体等特点,给电力系统线路状态监测提供了一种先进手段,但是目前我国对线路等的检测经验还较少,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为此,根据现场使用情况结合试验,提出了绝对温差判别法,并对高压输电线路缺陷情况进行了探讨。
2 故障分析
输电线路常见事故多由设备过热引起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电气设备热故障分外部热故障和内部热故障。外部热故障主要指裸露接头由于压接不良等原因,在大电流作用下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接头温度升高,接触电阻增大,恶性循环造成隐患。此类故障占外部热故障的90%以上。内部热故障是指
封闭在固体绝缘、油绝缘以及设备壳体内部的电气回路故障和绝缘介质劣化引起的故障。电气设备内部热故障的特点是故障点密封在绝缘材料或金属外壳中,如电缆,内部热故障一般都发热时间长而且较稳定,与故障点周围导体或绝缘材料发生热量传递,使局部温度升高,因此可以通过检测其周围材料的温升来诊断高压电气设备(如电缆)的内部故障。
由于发生热故障的线路多为6kV以上,因此我们着重讨论高压输电线路的发热故障。对于高压架空输电导线的发热,《交流高压电器在长期工作时的发热》(GB763-90)和《高压直流架空送电线路技术导则》(DL436-91)要求钢芯铝绞线的最高工作允许温度为+70℃,我国目前还没有高压交、直流线路金具发热的国家标准,根据《电力金具通用技术条件》(GB2314-85),电力金具的电气接触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线接续处两端点之间的电阻,应不大于同样长度导线的电阻;
2) 导线接续处的温升应不大于被接续导线的温升;
3) 承受电气负荷的所有金具,其载流量应不小于被安装导线的载流量。
3 红外检测办法
《带电设备红外诊断技术应用导则》对电流致热型设备的热故障判别提出用相对温升判断法,该方法通过分析相对温差与接触电阻的变化关系,依托电力行业标准《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L/T596)中对接触电阻的规定,确定了分析电流致热型设备热缺陷的相对温升判据。
根据上述规则,可以认定在正常负荷运行情况下,接续管、耐张线夹、调整板、二线联板等处的温度应与直流输电线路的导线相同或比它小,因此,可以取被检测对象附近正常运行导线的温度作为参考温度,即对于有热缺陷的地方
www.cechina.cn
,可以在离发热点1m远的地方取导线或线路金具的温度作参考温度。
此时可采用绝对温差法来判断: 取被测对象附近1m远的地方正常运行的导线或线路金具的最高温度为参考温度Ta,被测量对象的温度为T,ΔT=T-Ta,根据ΔT来判断热缺陷情况,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太阳辐射造成的附加温升的影响。同时,由于同向性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检测距离、环境温度、湿度、风速等参数的不准确性带来的误差也减小了。
结合近几年的检测经验,按温升的大小,可分为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种。ΔT在10℃以内理解为轻微故障; ΔT在10℃~20℃规定为一般故障; ΔT在20℃以上理解为严重故障。
电力系统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使用红外测温仪和红外热像仪进行检测。市场常见红外测温仪器有美国的3I系列和HAS-201系列以及日本的IR-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