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高手指点:人机画面与PLC步进梯形图程序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9-09-07):
编了一个PLC步进梯形图的程序,每个步进点对应一个人机画面编号,如何将步进点的程序写至相应的人机两面里,使至可以在人机里可以更改相应的程序,,,,,盼大侠们指点, 主要是人机的规划!

网友A:
如果使用S7-GRAPH选用标准方式就可以输出步序号,你把步序号写入DB中,就可在人机界面里读取了,至于修改程序,你说的不详细,通过编程然后在人机界面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