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画面与PLC步进梯形图程序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9-09-07):
编了一个PLC步进梯形图的程序,每个步进点对应一个人机画面编号,如何将步进点的程序写至相应的人机两面里,使至可以在人机里可以更改相应的程序,,,,,盼大侠们指点, 主要是人机该如何规划!

网友A(2011-09-08):
人机画面编号需要开启系统控制区:您可以到模块参数里设定长度为1,这样D0就作为画面编号!采用以下方式:LD SXX MOV KX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