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同步电机

楼主(2009-09-07):
  请教各位,用普通的变频器可以拖动同步电机啊?在变频器对同步电机的调速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给予指教啊?

网友A:
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是可以实现的,但控制成本会比较高,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我们单位在冶金上做过1000KW的同步电机,是用SIEMENS的6SE70+6RA70来做的。

如果有具体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litrainlit@sohu.com

楼主(2009-11-15):
谢谢大家的指点,本人用三菱的通用变频器也可以拖动同步电机,但是频率上升到55Hz以上时,转矩就明显下降了,所以本人将测试之后的情况反应上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B:
变频器带同步电机,须先投入励磁,在励磁变化的几秒内,通过定子感应电压的检测,计算出转子的磁极位置,然后定子开始投入。

GE 的LCI 负荷换相同步电机控制为SCR电流源型,TMEIC 的DB5i 为电压型同步电机控制。

有需要可联系 wang_weber@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