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仪表中P.I.D.应如何调整

楼主(2009-09-07):
单位中某药品分装机用RKC的CH102温控表作温度控制,有两个表始终比指定值高20-30度,其控制整定如下:

AL1  50

ArU  0

SrU  0

P  15

I  240

d  60

Ar  100

r  20

Pb  0

LCY  0000

其余二只表同样整定,控制稳定

不知这是P.I.D整定不佳还是其它原因

控制不良的表和控制稳定的表不是同批购进的.

网友A:
说的不清楚,温度控制是哪种方式?如果P 15      I 240      d 60 是自整定的参数,那多半是控制回路和加热器(炉)有问题,你可以把P减少,D设为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楚,温度控制是哪种方式?如果P 15      I 240      d 60 是自整定的参数,那多半是控制回路和加热器(炉)有问题,你可以把P减少,D设为0,看看?
0-400摄氏度K分度号热电耦传感器,输出接继电器,加热器1KW.

原设计为CH100温控仪,传感器为Pt100热电阻,因损坏后一时买不到才改用CH102.

楼主:
写错了,原为"CB100"

网友B:
震荡频繁-----把比例带放大
过冲大-----增加I 减少D
时间长------减少I或增加D
有摆动:增加P或增加I或减少D

网友C(2009-10-07):
有两个表始终比指定值高20-30度,加一个20-30度的偏置就行了

网友D:
把2块表调过来换换试下看  看正不正常   先找出是哪的原因

网友E:
NHR-5300系列人工智能模糊PID调节器
概述:NHR5300系列人工智能模糊PID调节器采用微分先行的控制算法,带有外给定和阀位控制功能。可与各类传感器、变送器配合使用,实现对温度、压力、液位、容量、速度等物理量的测量显示,并配合各种执行器对电加热设备和电磁、电动阀进行PID调节和控制、报警控制、数据采集等功能。
★双屏LED数码显示,且带有光柱模拟指示功能(0~100%)。
★具备36种信号输入功能,可任意选择输入信号类型;0.2%级测量精度。
★具备“上下限报警”、“偏差报警”、“LBA报警”、“闪烁报警”等报警功能,带LED报警灯指示。
★可带一路PID控制输出和一路模拟量变送输出,具有电流、电压、SSR驱动、单/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继电器接点等输出控制方式可选择。
★带PID参数自整定功能,控制输出手动/自动无扰切换功能,控制准确且无超调。
★支持RS485、RS232串行接口,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
★仪表可带RS232C打印功能,具有手动打印、定时打印、报警打印等功能。
★带DC24V馈电输出,为现场变送器配电。
★输入、输出、电源、通讯相互之间采用光电隔离技术。
★具备多种外形尺寸及样式供用户选择。
★参数设定密码锁定、参数设置断电永久保存,具备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功能。

网友F(2010-02-02):
首先,你应该把你的仪表进行一次检定,看看检定结果是不是仪表的误差太大,是不是仪表的问题,如果仪表误差合格,那么仪表的pid控制应该是参数不合理,控制温度有波动,而不应该是始终高。有故障的仪表控制的那个区或是设备的温场温度是不是也比设定温度高20-30,如果是,看看加热电路。如果不是,则看看中间回路,包括传感器,补偿导线,接线端子,屏蔽等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最好用自整定方法再进行一次自整定,看似同样的加热设备,对象特性也有区别,照搬其他系统的的PID参数可能不一定合适。虽然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但分析看出,有可能是功率比有关的参数不合适,使得测量结果始终不能达到给定值,但也是稳定的。如果测量结果根本就不能稳定,那就是PID参数不合适原因。智能化仪表自整定完全可以解决这种问题。除非仪表性能不好,或者电热丝连接处有似断非断现象。不妨你试验一下,特别观察一下输出电流表有没有跳动现象,如果有接触不良就是不能稳定下来。PID参数不合适不会出现电流输出跳动变化。

网友G: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说的始终高出给定值,那就是功率比不合适造成的。你看看说明书,那个代码是功率比,调小一点在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