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550三台,分别报警F0016,F0034,F0004

楼主(2009-09-07):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求解一下。

三台ACS550分别报警F0034,F0016,F0004,驱动电路和模块基本上都换完了,故障情况还是一样,检测部分也查过了,老样子。

开机的时候不报警,IO端子给定启动就报警。

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对了,还有一台ACS350的变频器更神,估计应该是百年一见的故障,面板和IO控制端子启动没有问题,就是通讯启动的时候缺相。

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具体那一部分。

在次也一并求解。

希望有研究过ABB变频器主板的来说说,或者大家借着这个平台一起切磋一下。

真服气了,修了十几年的变频器竟然让这四台给搞的都没信心了。

郁闷中。。。。。。

楼主:
有知道的吗?知道的说说,多谢

网友A:
请问一下,是不是ABB变频器ACS550的报警代码吗?你说的故障代码有点不符??

楼主:
哥们说的是,其中F0034是ACS350报警代码,F0016和F0004是ACS550的报警代码。

现在发现一个神奇的问题,就是报警F0034的那个ACS350变频器如果把9902参数设置成1标准启动宏,就没有问题,如果参数改成以前变频器设置的8转矩控制宏就报F0034故障。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希望有知道告诉一声,多谢

网友B(2009-12-18):
acs550    75kw    报警 F0004   是什么问题

网友C:
CPU板问题,在线QQ:27227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