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Q64AD Q64DA 参数设置?

楼主(2009-09-07):
三菱Q系列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参数怎么设置,请指教...

设cpu为Q02cpu,第一槽为Q64AD,第二槽为Q64DA.怎么设置,两个都用第二通道好了...怎么设置智能模块...

网友A:
在GX软件中参数部分的PLC参数设置内I/O分配项的开关设置,根据手册设置

楼主:
我模拟了一下,有偏置,0到4000,   0时对应输出了1.9V,   4000对应输出了9.5V。是模块有问题,还是其他需要设置的...本来应该是0对应0V,4000对应10V.

网友A:
用GX Configurator软件设置,前提是要和PLC通讯上,如图
然后再把PLC参数设置内I/O分配项的开关设置开关4设为0000(即正常模式)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去模拟一下...看看行不?

网友B(2017-12-08):
积累积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