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参数设定

楼主(2009-09-07):
请问各位高手,在三菱伺服放大器上面可以直接设定加减速时间等参数,但是在PLC里面也可以设定加减速时间等参数(和1PG连接,TO/FROM指令),请问是以哪一个设定的参数为准??

网友A:
以前做过1PG,以PLC参数为准。

网友B:
把驱动的参数设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