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操作按钮

楼主(2009-09-07):
请问一下我有一变频器,现场操作箱上是否应有“停止”按钮。现在我的图纸上只有“启动”按钮,电位计‘频率表。

楼主:
请问一下我有一变频器,现场操作箱上是否应有“停止”按钮。现在我的图纸上只有“启动”按钮、“手/自动”转换开关、电位计、频率表。

网友A:
用不用随你。只要能停就行。

网友B:
如果需要就加上,

一般说加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