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模拟量控制转矩和速度的接线

楼主(2009-09-07):
请问三菱伺服用模拟量控制转矩或速度的接线(我用D/A模块输出控制速度,三菱张力控制器的SA、SN控制伺服的力矩),能不能不像手册上写的经P15R接两个电位器再到TC和LG或VC和LG,而把电压信号直接接TC和LG,或VC和LG的?

网友A:
同问,plc控制伺服电机 做速度控制,加速曲线可设置吗?

网友B:
同问,plc控制伺服电机 做速度控制,加速曲线可设置吗?

看您的PLC是不是支持了.

"能不能不像手册上写的经P15R接两个电位器再到TC和LG或VC和LG,而把电压信号直接接TC和LG,或VC和LG的?"

没看过这本手册,但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