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 故障50/57h 请人分析

楼主(2009-09-08):
大家好,我使用slc500 plc,一共3个10槽机架。其中第3机架的29槽(也就是最后一槽),是1747-sn remote I/O网络,27槽和28槽分别是1747-NI8和1747-NI4 . 我plc控制的设备前面是一台挤出机,在挤出机空转或者不转的时候我的设备转1天都没有事,但是挤出机带负荷转的时候我的plc无规律报1D50h(29槽50h),或者1c57h(28槽57h),我将28槽模块去掉之后,他又报1b57h,而且有时候报1D50h,有时候报1b57h(我现在已经去掉了28槽模块了)。屏蔽线等都作了比较有效的接地,更换过1747-sn模块,我的plc的io configuration也没有错误,且cpu报错的时候,1747-sn的指示灯一直是绿色,没有问题。请论坛的各位大大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

目前我和我的朋友分析有可能是电源波动引起,请问是否可能引起,还有一点,我plc的电源模块的前面是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都没有其过作用,我实在是没招了。人家旁边挤出机用西门子的plc都没有事,就我的有事,令我对ab的plc很失望啊。请各位多多帮忙了!!!

楼主:
高手们呢,有没有遇到过此类事情啊!

网友A:
菜鸟飘过。。。。。。。

网友B:
PLC学习板----傻瓜式学习PLC!

PLC学习板是PLC技术网(www.plcjs.com)推出的一款仿三菱PLC,兼容三菱FX1N系列PLC编辑软件SW0PC-FXGP/WIN-C,支持在线监控,在线强制ON/OFF以及强制修改当前值等大部分功能!可以在学习板练习所有的FX1N基本指令和常用的功能指令!独特的设计,能形象的练习红绿灯程序,数字显示程序和字母显示程序,甚至实现贪吃蛇功能。以此希望降低初学者学习PLC硬件门槛,能够给初学者带来学习PLC的信心和无限乐趣!

为什么说“傻瓜式”学习!

1.你不必为软件的安装发愁。

在你没有硬件的前提之下,你可以选择模拟软件如三菱的GXDEVELOPER和GXsimulate,还可以用三菱教学软件来学习,但是前两者安装比较麻烦,顺利的话,一步到位,不顺的话,重装系统也无用。倒不如用FXGPWIN方便,不用安装,绿色的。何况模拟软件始终是模拟软件,在硬件上练习后,你就会觉得模拟软件在一定程度上骗了你。

2.简化PLC的接线

FX系列PLC的接线其实很简单,但这是属于老手,新手就有点吃力,估计要啃个几个小时了,如果买的是旧的PLC,没有说明书,就更难了。PLC学习板接线非常简单,只要懂正负极,就可以了。

3.简化外围的设备。

就凭一个PLC,你并不能学会PLC。PLC是个大脑,但是没有手臂,嘴巴,大脑再好也表现不出有多聪明。所以我们设计了独特的LED等一些特殊的功能和程序,并配备了四只带指示灯的开关,让你的编程快速的体现出来。

4.完善的技术服务。

凭借我站雄厚的技术力量,简单有效的交流方式,让你的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所以,PLC学习板完全是傻瓜式的学习PLC,我们配备了最简单的I/O模式,详细的接线方式,附件中的有DC24V电源(接线端子有明示),带指示灯的按钮四只(已经焊好了线),有浅入深的学习案例,使得初学者,尤其是对PLC一无所知者,绝对一小时上手,进行PLC编程。

板上资源说明

如何购买

PLC学习板技术服务与讨论专区!

相关图片

PLC学习板测试视频

楼主:
楼上的你不要插楼,昨天我加了220v稳压器,没有用,今天上午又报了一次。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人知道了,唉,连个能出主意的人也没有啊!

网友C:
xx50  A rack data error is detected. This error is recoverable.

xx57  A specialty I/O module has not responded to a lock shared memory

你用了三个机架,是否考虑过是内存少的问题,另外,换个机架试试,看看和机架背板是否有关

网友D:
支持楼上意见,CPU换个高级点的。

楼主:
目前观察了几天,加了稳压器之后在挤出机调整之前出现过一次,挤出机进行了调整之后,电流相应降低,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报警,但是效果肯定是比加稳压器之前好。看来电源波动这块肯定是个原因

楼主:
另外楼上所说的,我这不是第一套,在第一套中没有改问题,运行一直正常,换了个厂家后就不行了,使L532E ,我认为没有问题(就是cpu带dh485网络的)

楼主:
前天对plc机架作了隔离,正在检测中。不过工控真是没人啊,好几天了没个人帮我解决问题,失望中!!!!!!

楼主:
这两天做了机架隔离不接地,同时remote io的通讯线的屏蔽层也没有接地,一共观察了至少三天,目前再没有出现报警,相信该问题解决得可能性大于90%,看来还是干扰的问题通过柜板传过来的。这里我要对ab有很大的意见,怀疑1747-sn也存在一定质量问题,例如在解决初期,始终报1747-sn的背板数据错误,导致我怀疑1747-sn有问题,另外更换了一块之后也确实问题大大减轻。而其他的模块例如我的1747-sdn和模拟量输入输出等模块都无问题,误导了我的思路,耽误了我的时间。

总结如下:(个人意见,希望大家指导)

1.工厂供给的3相电源电压不稳定,在前面挤出机一开能波动10v左右,加稳压器效果明显,但不能根除

2.工厂供给的3相电源只有三相,没有零线和地线,其它设备的零线直接接在就近的接地体上,例如支架,铁柱等,造成整个

车间的接地网络比较混乱,另外我的plc柜体与挤出机的直流调速设备的柜体在同一底架上,且相隔只有3米,挤出机柜的零线直接接在柜体上,干扰就像流水一样不能完全流向大地,最终就传到了我的柜体上

3.1747-sn的质量怀疑有问题,因为更换过一次模块后,cpu报警次数大大减少,是何原因!?

网友E:
说一点我的个人建议:你的远程模块是不是没有增加辅助的I/O电源,如果你只是一方面依赖于网络电源的话当你的负载过大时会出现网络电源的不稳定,从而导致REMOTE模块报错。方法可以试一下:1、远程模块增加电源。2、将远程模块下的负载接地去掉。后一种方法只做测试用。

楼主(2009-10-08):
我的remote io模块采用的是背板电源,不知道网络电源怎么接,可否详细说明一下,不过我的devicenet网络模块另外配备了ab的24v电源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F(2018-12-10):
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出现报警随机的。。也是怀疑电源供电有波动,之前cpu,io,机架,电源模块,框架间数据线都换了个遍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