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不能行走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9-09-08):
        买电器网(MIDIQI.COM)给您讲解装载机不能行走故障的排除

        一台ZL30E型装载机夜间作业时,出现不能行走、换挡压力波动剧烈的故障。停机一段时间后,故障自动清除,但再作业一段时间后故障又出现。

  由于该机变速器仅使用2个多月,所有挡位离合器同时内泄的可能性能小;空挡时,从变矩器到变速分配阀的油路实际是一条死路,空挡时压力剧烈波动,说明变矩器主调压阀压力不稳,或者说从变矩器过来的油量不足。变矩器主调压阀首先保证换挡压力,此时油量不足只能说明行走泵供油量不足。行走泵供油量不足很可能是泵已损坏或不能正常有吸油。

  为此,首先检查了行走吸油滤网。卸下滤网后,发现滤网表面有大量的铝屑,说明正是这些铝屑造成了行走泵吸油不足,而行走泵供油不足则导致了换挡压力过低,最终引起装载机不能行走。同时,操作手反映,该装载机油温一直较高、牵引力不足。鉴于油温较高和液力传动油中含有大量的铝粉末和铝屑,我们断定变矩器的泵轮和涡轮产生了摩擦。

  拆开变矩器与发动机的连接装置,拆检变矩器时发现紧固涡轮的螺栓发生了松动,涡轮产生了轴向串动并与泵轮发生了摩擦。拆下涡轮后发现,紧固泵轮和导轮的紧螺母也松动了,这也造成了泵轮与导轮的轴向串动,同时泵轮和涡轮的端面已由平面被磨成鱼鳞状。处理时,先将泵轮及导轮端面和毛刺磨平,紧固好泵轮和导轮的紧螺母,清洗泵轮、导轮及涡轮轴等零件;将涡轮沿轴向车去1.5mm,锐角倒钝(不得伤及叶片),清洗各零件后装上涡轮,坚固涡轮紧定螺栓;检查泵轮和涡轮之间的间隙;彻底清洗变速器油底壳、行走泵吸油滤网及壳体、回油滤油器,将所有的零部件按要求装复。试机时,各挡位油压正常,牵引力较修理前增大,工作一段时间后油温仍正常,说明故障已消除。

更多技术论文请详见:买电器网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