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考程序的问题,请高手不吝赐考,多谢了

楼主(2009-09-08):
请问变频器的问题,我想把好的变频器里面的程序考出来备份,又怎写进去,是不是有专门的软件呢,请问要怎么弄,还有这个变频器是德国厂家的,名字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大啊,你必须先确定变频器的型号。

然后再找配套的链接软件

楼主:
问题是怎么考,用什么工具呢,楼上的哥们,能不能说清楚些,先谢了

网友B:
这个要看变频器采用的什么芯片,采用专业的应用程序就可以

网友C(2010-02-02):
看是什么品牌的,每一种连接方式不一样,你先要确定型号

网友D:
不支持这么做

有能力自己开发,其实变频器的功能是很好实现的

国产变频器和国外变频器最大的区别不在功能实现上,而在稳定性和经验积累上

国内企业都想在5年内做大做强,对这点很是不敢苟同

网友E:
恐怕有点难,现在厂家都设密码保护!就算有应用软件也未必拷的出来!

网友F(2010-03-08):
你可以找专门人才  收费挺贵的

网友G:
如果是DSP 是拷不出来的。

网友H:
只能写进去的,拷出来要花大价钱的,大部分是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