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 PID---FB41的管脚 DISV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近期做程序要用前馈 也就是所谓的干扰变量

哪位大侠用过谈下感想 详细解释一下 怎么个原理 及使用方法

很急谢谢

网友A:
前馈控制的基本概念是测取进入过程的干扰(包括外界干扰和设定值变化),并按其信号产生合适的控制作用去改变操纵变量,使受控变量维持在设定值上。

在阶跃干扰作用下下,如果前馈调节作用和干扰作用的响应曲线方向相反,幅值相同。则它们的合成结果,可使达到理想的控制:连续地维持在恒定的设定值上,这称为全补偿。显然,这种理想的控制性能,反馈控制系统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反馈控制是按被控变量的偏差动作的。在干扰作用下,受控变量总要经历一个偏离设定值的过渡过程。前馈控制的另一突出优点是,本身不形成闭合反馈回路,不存在闭环稳定性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控制精度与稳定性矛盾。

网友A:
关键要选好 前馈变量,反方向抵销掉某一干扰。其实很简单,

但前馈变量不易找到,前馈量也要适当,选一个合适的系数。

网友B:
我来回答!

举个例子:我们要控制水箱的液位。保持在四分之三的位置。但工艺要求就要保持在75%的位置,偏差不能超过正副1%。但用水箱液位LT-101和水箱放水阀LV-101,根本达不到要求,因为水箱的进水量太不稳定,所以偏差滞后比较严重,简单的控制方案无法实现稳定控制。这就需要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前馈变量,导致不稳定的因素是进水量的波动,我们在进水管道上家一台进水流量计FT-102就能实现稳定控制。

网友B:
怎么变形了

在发一个

网友C: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还是不懂

网友D:
前馈控制,建议用模块化PID啊,呵呵,

楼主:
其实就是在输出中 加一个变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