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某一个故障

楼主(2009-09-08):
如何屏蔽某一个故障

比如F030

网友A:
比如欠压点你可以改小,过压点你可以该大。但要软件支持,很多是该不了的

网友B:
        所有的故障号都可以用P820.7-99来屏蔽,但屏蔽之前一定要确认实际没有改故障,属于误报,或你不在乎该故障;

         而F030是一个比较牛的故障,也很容易误报,有时也很管用,比如接地,脉冲触发不对等都可以报,所以不宜直接屏蔽。

          其有一个专用参数U580,如果实在查不出原因,可以报F030时查出其故障值,然后用U580对应屏蔽该故障值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