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DFF控制?

楼主(2009-09-08):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什么是PDFF控制呀?

PDFF是Pseudo-Derivative-Feedback with Feed-Forward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具有前馈的伪微分反馈的控制。但不知控制原理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是否通过状态观测器(OBSERVER)来实现微分反馈加前馈?

网友B:
同请教这个问题,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见到台达的伺服老说使用PDFF控制

楼主:
PDFF控制器可以提供较高的伺服系统刚度,好的伺服刚度可以使电机在运行时快速定位。PI控制虽然也可以通过加大积分增益来达到快速定位,但必然回导致系统的超调量过大从而引起系统振荡。PDFF控制通过加一前馈增益就可以在加大积分增益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过大超调,同时可以使许多低频干扰信号被积分环节过滤,从而实现既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能力又可以提高系统刚度的目的。

我只在网上找到了这些!

网友C:
KFR = 1时,即为PI控制器

KFR = 0时,即为PDF控制器,也有叫做I-P控制器

网友D(2011-01-24):
请问“当时明月”,能提供这幅图的原文文献吗?非常感谢!

网友D:
htqsunny@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C:
图片截自George Ellis写的书Control System Design Guide, 3rd Edition. 中译本“控制系统设计指南(第3版) ”由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09出版,译者刘君华、汤晓君。

网友:
 其实都是追求其次的东西!

你见过西门子的611 用过这些东西吗?

人家就是用了一个PI控制, 外加一个变PI系数的参数设定!

难不成西门子的611没台达的驱动器好?

网友C:
~~起码kollmorgen的S系列肯定使用了PDFF~~~各家有各家的技术~~~真正的软件内在算法实现,又怎能在公开的功能手册框图中窥得全貌呢?

网友E:
KFR = 1时,即为PI控制器

KFR = 0时,即为PDF控制器,也有叫做I-P控制器
-------------------------------------------------------------------

是相反吧。当KFR=0时,没有前馈环节,也就成了PI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码kollmorgen的S系列肯定使用了PDFF~~~各家有各家的技术~~~真正的软件内在算法实现,又怎能在公开的功能手册框图中窥得全貌呢?

好的产品在手册中会有详细的参数解释和大概的控制框图, 通过这些就可以了解到其实现的方法。

这个只适合于欧美及日系产品, 国产的说明书就不好说了, 什么东西也敢写, 呵呵

网友F:
没有反!

KFR=1,比例环节的前馈和反馈系数才恰好鲜相等以构成对偏差的P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