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PLC和ABB AC500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08):
施耐德TWIDO TWDLCAA24DRF  PLC请问能通过MODBUS和ABB AC500 PLC通讯吗?QQ:287793702

先谢谢同行了!

楼主:
ABB AC500 PLC作为主站,施耐德TWIDO TWDLCAA24DRF PLC作为从站,主站只读从站的数据,主站不写数据到从站.

网友A:
对于从站来说只需要设置好端口的通讯参数即可,不需要专门的程序进行应对。

楼主:
谢谢丁兄你的回复,那对于ABB AC500 PLC这边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比如通讯参数设置,还需要相应的程序吗?

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