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45kw)上电后启动,频率调至30hz直流供电接触器间断吸合

楼主(2009-09-08):
                                            sew变频器 (45kw)上电后启动,频率调至30hz直流供电接触器间断吸合。

                     我有一台sew变频器45kw 的,上电后启动,频率调至30hz直流供电接触器间断吸合,经检测 igbt    整流桥   ,主板, 驱动板,电流互感器,均未发现异常,请教各位如何处理?

网友A:
菜鸟分析:故障可能 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你不妨换个接触器看看。

楼主:
接触器换过,不是他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