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LC突然断电后,数据丢失,在工程运行时能否把PLC断电前的数据写到PLC中

楼主(2009-09-08):
当PLC突然断电之后,PLC的数据丢失了,在我们的工程运行时能否重新把PLC断电前的数据写入到PLC中

网友A:
你可以在运行的时候将PLC中的数据保存为初始值,可以使用一下这两个函数。

!SaveSingleDataInit(Name)

函数意义:本操作把数据对象的当前值设置为初始值,防止突然断电而无法保存,以便MCGS嵌入版下次
启动时这些数据对象能自动恢复其值。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Name,数据对象名。

实 例:!SaveSingleDataInit(温度设定),把温度设定的当前值设置成初始值。

注 意:此函数单独使用不起作用,需要和函数!Flushdatainitvaluetodisk()一起使用。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函数意义:把所有数据对象的初始值写入磁盘。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无。

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