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梯形图打印

楼主(2009-09-08):
哪位师傅知道,如何将已编好的梯形图转化为普通的文档格式,方便打印出图???我同事的机器里没有装编程软件。

网友A:
在软件转化为STL指令方式,然后复制到Word或者直接导出为AWL文件,在你同时的机器上使用记事本开启AWL文件打印。

如果纯粹的需要打印梯形图,对不起,目前除了截图外无其他方式。

网友B:
呵呵,   不行就截图吧!  ALT+PrtScr;

网友C:
什么版本的?试一试V4.0的行不行?

网友D:
以下打印方式可以适用任何软件,包括AutoCAD、PDF、WORD及所有的工控软件。
在自家的计算机上安装一台虚拟打印机,打印机的型号必须与你同事的完全一致,如下图所示,直接打印到文件,由此将在自家的计算机上生成一份*PRN格式文件,将此文件复制到你同事的电脑上(假定在D盘上,假定文件名为KKK),然后在DOS界面上,用COPY命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