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蒸饭车总爱跳闸

楼主(2009-09-08):
各位师傅,你们好!

         某单位食堂有一蒸饭车,合闸能正常工作一会就跳闸,有时能正常工作到米饭快要蒸熟时就跳闸。

          蒸饭的师傅让我帮忙诊断一下。我到现场后,通过望、闻、问都没有发现问题。电蒸饭车用电源三相380V,功率12kw,配用空气开关三极32A,配用电源线为四芯电缆3*6+1*4。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蒸饭车工作电流约18A;我用钳表卡读数为16A,基本无误。适配空开和电源导线也基本无误。用万用表粗测无接地和漏电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呢?

         电工基本常识告诉我纯电阻电路冷态时电阻较小,热态时电阻大,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现在出现的问题很是反常。由于水平有限,我只能告诉蒸饭的师傅可能是电热管出了问题。换几根电热管试试看。我说可能是电热管遇高温后绝缘击穿,有短路现象……

        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摇表检查一下绝缘再说,看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

网友B:
有时开关也会出现整定值偏移,偷跳。

只能用替换法试试,你调的开关带漏电保护吗?

网友C:
换开关试试,可能开关过热接触不良造成的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开关试试,可能开关过热接触不良造成的跳闸。

换个开关看看,检查加热管绝缘是否漏电等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情参与和指导!

因为手头没有摇表,用万用表粗测各相对地阻值约1.5M。

空气开关在向各位师傅请教前已“替换”过一回,结果饭快蒸熟时又引起前一级60A三极空开跳闸。

网友E:
我单位也有一台电蒸饭车 电源三相380V,功率12kw,我配用的电源线为四芯电缆3*4+1*2。5       开关是DZ47-63/40A的断路器,食堂的师傅用的很好。

网友F:
直接换发热管,发热管质量不好的经常有这种现象,加热的时候会短路或对地(发热丝碰壳)。

网友G:
哈哈,这种问题还是换空开,你的空开装的太近了,蒸气跑进去很容易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