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CN1接头连接PLC做法?

楼主(2009-09-08):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伺服,想问问,PLC到伺服CN1怎么个连接,我是用用Y0作为脉冲输出,Y1作为方向, PLC的接线方式是用Y0接PULSE,Y1接SIGN,/PULSE并/SIGN接外部电源正极,负极接COM0和1,对不对,还有就是伺服驱动器哪些相关的参数需要设置,如果我要用C235来计脉冲所反馈的数量,CN1头子有时如何接法,怎样连接到PLC上,"我做过一次试验但是计数没成功,我是用CN1的OA接X0,/OA接24G,程序是用C235来计数的为LD M1000 ,DCNT C235 K10000"谁知道的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2011-08-17):
您好!请参阅伺服手册后面的与PLC的典型接线,另外伺服需要设定P1-00(脉冲输入形式), P1-01(控制模式选择)等,谢谢!

网友B:
还有电源,你用的是外部电源还是内部电源?还有就是伺服使能的输入,也要接。

网友C(2011-11-10):
我也同求A2的CN1接线图,就是最简单的设定就可以运行的接线,

网友D:
自动化英才网(http://auto.dqjob88.com)过来学习了

网友E(2011-12-14):
我也需要这样的接线图,刚接触啥也不会,求指导!

网友F(2012-05-10):
你的PLC是源型的还是漏型的呀?如果是漏型的话接线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