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三菱FX2N做485通讯

楼主(2009-09-08):
请教各位:

           台达触摸屏与三菱FX2N做485通讯,却通不上,感觉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3---A

          1,4---B

         通讯参数应该也没有设错,线量了量也是通的,请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进行485通讯,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感觉好奇怪,与其他品牌PLC通讯,都没问题,请各位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

应该很容易的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三菱FX系列作485是不是要加BD卡的。需要选用fx link驱动 另外需要在plc里面通过d8012.等参数设置plc的通讯参数。呵呵

 另外和接线最好是按照手册上接线。

   不用短接的那种

楼主:
哦,是这样呀,呵呵,李工,我选用的是A10THTD1,应试是要用短接线的吧,

网友C:
北京专业维修各种触摸屏,PLC等设备。。

联系:李小姐,15810477291

QQ:1157126895,有需要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D:
三菱的PLC要安装一个485ADP通讯模块,两侧均要设定好协议,主要参考三菱的通讯手册

网友E:
三菱FX2N编程口和台达屏可以直接通讯。

按照通讯手册上的接线以及参数定义一定可以通讯的。(台达也有现成的通讯线,买台达屏时说明要和FX2N通讯。)

我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通上了,但是PLC这边是在不设定任何参数的情况下,人机设为9600,7,E,1通上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设参数,还请有用过的朋友,能发表一下意见,用的是485--BD模块。

网友F(2018-09-10):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刚开始学习,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