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位控制

楼主(2009-09-08):
松下PLC在做定位控制时用F171指令,当我在脉冲输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DT90352来控制脉冲的输出是否停止,这个停止是马上停止的,没有带减速,如我需要给DT90352停止数据后该轴按照数据表设定的减速时间停止该怎么做呢????

哪位大师有高招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DT90052而不是DT90352 ,对DT90052写入H8和H2008可实现强制停止脉冲输出功能.但如果想在脉冲输出过程中使用DT90052实现数据表设定减速停止是不行的,只能实现立刻停止的功能.而且在脉冲输出过程中R903内部继电器是一直处于ON的状态,不允许PLC执行其它有关脉冲输出的指令,所以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是无法执行新的脉冲输出数据表指令.

网友B:
我曾经用过一种方法就是在执行F171指令时去修改该通道的经过值。。。不是知道这种方法合不合适这种高精度的定位。如有凝问。QQ:156605697

网友C:
目标值和经过值相比较,再调用延时、传送试试。

网友D:
哈哈

我现在好多松下的PLC啊,下次看下他的定位功能怎么样

网友E(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F:
你可以用FPOR的试试,这个型号的PLC可以满足你的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