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的输入数据和PLC中的怎么不一致啊

楼主(2009-09-08):
我想问下,我用台达EH 和触摸屏A10TH的通讯是,在触摸屏做数据输入,地址是D3  当我在触摸屏输入12时,可以在PLC中D3的值却是1200,怎么不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位知道?

网友A:
把您的触摸屏上的设置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触摸屏的字元件设设置修改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小数点或线性转换

网友D:
大概是小数点的问题,看你设了几位小数点

网友E:
你再屏上设置的可能是小数点后2位,这样在屏上显示就是1200

网友F(2009-10-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G:
是不是在触摸屏上设置数据输入元件属性是设置小数点为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