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轴联动直线插补

楼主(2009-09-09):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2轴直线插补的介绍,有没有4轴直线插补的相关资料啊?有的话请给小弟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要用?还是自己设计呀?

这两个差不多.

网友B:
欢迎参观我的运动控制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楼主:
对:楼楼 关于

你是要用?还是自己设计呀?

这两个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我想搞懂四轴直线插补理论后,自己用。你有这方面的资料么?有劳啦

楼主:
现在好多运动控制板卡都支持四轴联动直线插补,我想知道其中的理论。急待学习

网友C:
四轴的空间直线?三维的就是空间了啊,干嘛要四轴,四维空间?不太懂你要的直线插补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有这样的模块QD75

网友E:
三菱的QD75是很不错的四轴模块,很好用的,6021368 QQ

网友F:
四轴模块不等于四轴插补。以上这些回复楼主可要自己想清楚了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Vista 关于四轴模块不等于四轴插补。以上这些回复楼主可要自己想清楚了再选择!!

谢谢,我看过深圳众为兴的ADT850四轴运动控制卡的说明书,说可以实现2-4个轴的直线插补。也就是说我同时输入XYZW四个轴的目标值,让板卡发送脉冲,则这四个轴可以同时移动到我输入的目标点的位置。好多板卡说明书都是2-3个轴联动的直线插补,有用过850卡的朋友么?他的四轴直线插补是不是四轴联动的?理论又是从何而来呢?哪位可以帮忙指点迷津呢?小弟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