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菱伺服电机的电磁制动功能能否频繁使用?

楼主(2009-09-09):
RT,用三菱的伺服电机做了个捆绑机设备,当拉力值达到一定后停住不动,现在主要问题是由于电机虽然停转了,但是惯性使得还运行了极短的时间,最后停止时拉力值就比设定的拉力值大了不少。

请问:

1.现在伺服电机我设置的减速停止时间是100ms。能不能设置的更小一些?

2.伺服电机有电磁制动功能,这个功能我能否频繁的用来制动,还是只有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才能用?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1、设置得更小,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电机能不能做到。

2、不能。这东西主要还是用来在停止后锁定电机轴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