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变频器OL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9-09):
一台三菱FR-F740-11K-CH变频器不带电机通电运行面板显示的频率正常,但是2-3秒就会跳OL,频率显示正常就是2-3秒就会跳OL,输出端也没有电压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可以修好 价格低13812126331 QQ494095965

网友B:
可以设置防止失速功能的参数试试,可到www.jcpeixun.com去找一找。

网友C:
你看一下通讯光耦在电源板上,用电烙忒补焊一下

网友D(2009-11-05):
相同故障,修了N天,终于搞定了。走了弯路,因为历史报警记录是OC1,OC2,以为OL与OC1.OC2为相同故障点,坏的程度不同。其实OC 1,OC2是六路反馈输出有不正常,OL是单独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QQ391261320

网友E:
我们因为这个问题丢了好多小功率变频器,真不知道还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