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按钮控制三台电机顺向启动逆向停止

楼主(2009-09-09):
        一只按钮控制三台电动机顺向启动逆向停止,要求:在画电气原理图时,不准用时间继电器但可用中间继电器最后配合电气原理图画出三菱plc梯形图。

网友A:
很简单吗

有空画给你看看

网友B:
如果没有时间继电器的话,那电机换向时间不是很快么??

怎么做呢??

网友C:
应该是按顺序启动,逆顺序停止吧?

那样的话很简单啊....

网友D:
太简单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问题是考试题       还是实际应用     如果应用不一定要用三菱的

这个简单的动作我可以以最底成本帮你完成        欢迎交流QQ:308239408

网友F:
yl690519 你好啊 现在知道了吗 ,我也没想出来 ,有答案了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hongchao.wu@163.com

网友G:
不难,主要是你的理解不够,不要在一个点上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