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PLC高速计数有误差

楼主(2009-09-09):
我用编码器接和利时PLC高速计数,控制小车行走的两种长度,重复的,编码器Autonics  EAN- 60-2-1-24的,A相接T2单相高速计数器,B相接T3单相高速计数器,电机通过齿轮接编码器,没用联轴器,转速200左右,l现在问题是每次实际数值和我设定的数值有误差,如定数500,就会从480或470开始倒计数,总是少5至30个数,没有规律性,实际小车行走距离也不一样,我第一次接触编码器,搞三天了还是没弄好,请各位帮忙。

网友A(2009-10-12):
用齿轮连接编码器要确定齿轮不能有任何的松动,再有干扰问题也可导致脉冲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