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系列变频器自由功能块的使用

楼主(2009-09-09):
那位大哥知道西门子变频器自由功能块的使用方法,麻烦说一下,最后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仔细看,有详细说明。

楼主:
楼上的大哥,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我想设置两组参数,也就是有时采用无级调速(P368=1),有时又用固定频率(P368=2),在切换控制方式的时候我不想重新设置参数,有位师傅说可以用自由功能块搭接个切换功能,具体步骤没有详说,我对自由功能块不是很熟悉,希望大家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呢?怎么都没人回答啊,郁闷。。。

网友B:
可以用一个数字口连接一个选择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