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10):
请教高手,西门子MM440可以同时控制两台或以上不同型号的电动机吗?在参数设置P0304、 PO3O5 、PO307时两台电动机(并联使用)是设置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功率?还是两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功率相加的和?小弟先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