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9-09-10):
买电器网(MIDIQI.COM)为您提供电磁阀的故障处理

1、建议使用单位指派专人负责,使用和维护。
2、每年1-2次的定期检修是电磁阀可靠工作和长寿的最佳方法。电磁阀内部的下列4种情况,是妨碍电磁阀正常工作与缩短寿命的原因。
2.1、使用过程中介质发生变化
2.2、接管内生锈
2.3、空压机的油氧化,产生碳粒焦油等杂物,混入管道
2.4管道中有尘粒污垢等杂质
3、电磁阀安装后或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须通入介质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正式使用
4、蒸汽阀长时间停用后再次投入运行时,应排净冷凝水后试动作数次,工作正常后方可投入运行。
5、在检修维护之前,必须切断电源,卸去介质压力.
6、电磁阀线圈组件不宜拆开
7、拆开电磁阀清洗时,可使用煤油、三氯乙烯等溶液,但应注意橡胶件可能会溶涨,因此要更换橡胶件。
8、拆开清洗时,各零部件要按顺序放好,以便恢复安装。
9、我公司备有易损件,有需要时请按说明书在定货时说明。
10、拆卸顺序,易损件及其他事项有不明白的话,请向本公司或各地办事处查询。

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故 障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通电不动作 电源接线接触不良
电源电压变动不在允许范围内
线圈短路或烧坏 接好电源线
调整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更换线圈
开阀时流体不能通过 流体压力或工作压差不符合
流体粘度或温度不符合
阀芯与动铁芯周围混入杂垢、杂质
阀前过滤器或导阀孔堵塞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到期 调整压力或工作压差或更换适合的产品
更换适合的产品
对内部进行清洗,阀前必须安装过滤阀
及时清洗过滤器或导阀孔
改选产品型号或更换新产品
关阀时流体不能切断 流体粘度不符合
流体温度不符合
弹簧变形或寿命到期
阀座有缺陷或粘附赃物
密封垫脱出`缺陷或变形
平衡孔或节流孔堵塞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到期 更换合适的产品
更换合适的产品
加垫片或更换弹簧
清洗、研磨或更新
更新、 重新装配
及时清洗
则改选产品型号或改换新产品
外漏 管道连接处松动
管道连接外密封件损坏 拧紧螺栓或接管螺纹
更换密封件
内泄漏严重 流体温度不符合
导阀座与主阀座有杂质或缺陷
导阀与主阀密封垫脱出或变形
弹簧装配不良、变形或寿命到期
使用时工作频率太高 调整流体温度或更换
如有则清洗或研磨修复或更换
更换密封垫
更换弹簧
改选产品型号或更换新产品
通电时噪音过大 紧固件松动
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
流体压力或工作压差不适合
流体粘度不符合
衔铁吸合面有杂质 拧紧
调整到正常范围内
调整压力或工作压差或更换产品
更换适合的产品
及时清洗

更多疑难问题解答请详见:买电器网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