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数器问题,跪求回答

楼主(2009-09-10):
我用的是台达的32-ES系列PLC,我在编程中遇到问题。这台PLC中有个高速计数器C235,我能否利用它来完成几个动作。比如说,C235计数到S1的时候,辅助继电器M1闭合;数到S2的时候,M2闭合;数到S3,M3闭合。。。以此类推。这样的程序可以么?跪求回答

网友A:
可以啊。利用绝对方式凸轮控制指令ABSD(API62)。具体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B:
方法1:使用高速计数器的比较置位(DHSCS)以及比较复位(DHSCR)实现,那么需要注意:

ES系列机种中DHSCS指令以及DHSCR指令搭配使用次数不可以超过4次。即DHSCS指令以及DHSCR指令加起来不能超过4次

方法1由于使用高速计数器,所以响应较快,适用于高频场合。

方法2:使用凸轮指令ABSD可以实现多段比较

方法2使用普通计数器,适用于低速场合,频率不能超过800Hz,超过800Hz会出现计数不准和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