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两路脉冲中一路发送完成怎么知道?

楼主(2009-09-10):
FX2N程式中使用两路脉冲输出,当其中一路输出完成,而要执行一个动作,可是怎样知道脉冲已经发送完成?M8029是需要两路都发送完成才动作的。

网友A:
M8029一路发完也能有信号的

楼主:
看了上面那位的回复, 我又下载程序看了一下,现在问提是,当第一路脉冲输完,M8029不会动作,第二路输完,M8029却会动作,这是什么原因?,程序应没有问提的,,是PLC坏了还是哪里有设置?

网友B:
用CMP指令,Y0或者说Y1发送完成数都在D8140和D8142用CMP指令就可知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C:
查一下动作一  第一路的脉冲方向设定。动作二 延时一段时间几十豪秒。动作三  发出脉冲动作指令。  动作完成时返回一个M8029脉冲到PLC。你用监视是看不到的。加一个自锁就看到了。

网友C:
台达的PLC Y0和Y1脉冲动作完成返回的信号还不一样一个是29,一个是30

网友C:
Y0和Y1不能同时输出脉冲

网友D:
FX2N版本2.11以上可以Y0,Y1可以同时输出脉冲,2.11以下不可以

关于M8029:M8029按紧跟那条指令来执行例如

LD X0                    PLSY K100 K1000 Y0

LD M8029             OUT M0

LD X1                    PLSY K100 K1000 Y1

LDM8029              OUT M1

注意看OUT的状态,当Y0发完脉冲,Y1没有发完脉冲,则M0置位,M1不会置位。当Y1发完脉冲M1置位。注意如果看LD M8029的状态是看不出效果的。

网友E:
Y0Z脉冲发完时,用变址 INCP Z

接着Y1输出

楼主(2010-07-25):
7楼的历害,,,说实话,三菱的PLC真的不太好用,还不如台达的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