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我用的是松下伺服,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驱动器实时显示为电机转速,和设备连接后,在静止状态时,驱动器显示0-10间变化。请教大侠们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零飘呢?????

网友B:
是伺服增益没有调整好。或者有现场干扰。

网友B:
总是一有脉冲波动就是零飘,楼上你理解零飘是什么造成的么?

0--10的速度波动其实是驱动器处理内部的脉冲发射有干扰,并不全部是零飘。

网友C:
你的伺服到底能否使用,结果到底怎样,请你发个结果

网友D:
很有可能是是信号干扰!查一下是不是有强电经过 !

网友E:
可能是零漂,也可能你的系统受到干扰了。你试着把系统增益参数增大些,看速度波动范围成比例的缩小了吗?

网友F:
是增益和刚性的问题,修改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做一些抗干扰措施试试,比如:加个滤波器……

网友H(2009-12-06):
看看地线是否接好,曾经在做试验的时候接至到电机的地线没接然后电机就会自己在转动,直到把地线接上。

网友I:
不客气的说,避免不了。多少会有点的。因为它的命令指令分辨率为mv级别,作为速度控制,避免不了。

网友J:
干扰,接地,电气EMC安装问题!

网友K:
速度控制只有一种解释。。。零漂了。。用强制失效参数禁止零漂。。。一定OK

网友L:
哥哥,那个参数是强制失效参数,啊,怎么禁止零飘啊,我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M:
哥哥,那个参数是强制失效参数,啊,怎么禁止零飘啊,我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啊!
禁止零飘是什么意思?您是想要在电机需要零速的时候就绝对不转么?单独用速度控制是不可能实现的。您仔细看一下手册,松下的驱动器是有单独的“零速”信号输入,那是驱动器内部用位置闭还实现的。

网友L:
我的机器本来在不动的时候显示面板0可是,现在它老在1到2之间跳,并且跳一会就报11号警报,我想是不是可以让驱动器不检查伺服反馈,让我当成步进的来用,或者有什么办法不让它跳了也就不会报警了啊

网友N:
应该是调增益,我以前也碰到同样情况,并且电机会有异常响声,

网友O:
  用零速钳位功能就好了。这是电压本身干扰造成的。可以强制它停止。

网友P(2010-01-27):
我的R0一直闪烁,不知道怎么回事?各位大侠,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O:
ZEROSPD  接入  PR 06设为1 开路速度指令为0

网友Q:
还没遇到过,不过听培训人员说过,接地非常重要,如果干扰严重,考虑把伺服的接地线跟别的接地线分开,或许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