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9-09-10):
目录:
1. 引言
2. 浪涌基本知识
3. 浪涌保护过程
4. 其他浪涌保护装置
5. 浪涌源
6. 是否需要安装浪涌保护器
7. 浪涌保护级别
8. 挑选适当的浪涌保护器
=========================================================

1. 引言
  通常情况下,在配置诸如工业以太网这类计算机系统网络时,一般需要购买一个是浪涌保护器,也可称为防雷器。由于电流具有造成诸如信号,电压等在电能流动的过程中大幅超过其额定水平的特性,这种突如其来的超额电压或电流会给电器等设备造成严重的损伤。为了防止这种瞬变增大的破坏设计出浪涌保护器,它都能提供一个非常明显的功能——允许多个元件共用一个电源插座。
  但是带有浪涌保护器的电源板的另一个功能——保护计算机中电子设备免受电源浪涌的损害——要重要得多。
2. 浪涌基本知识
  那么浪涌保护器到底具有什么作用?就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什么是浪涌?电子设备为什么需要它们的保护?
  电涌或瞬变电压是指电压在电能流动的过程中大幅超过其额定水平。在美国,一般家庭和办公环境配线的标准电压是120伏。如果电压超过了120伏,就会产生问题,而浪涌保护器有助于防止该问题损坏计算机。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了解一些有关电压的知识会很有帮助。电压是一种表示电势能差额的度量单位。电流能够从一点流到另一点,是因为电线一端的电势能比另一端的电势能大。这与水在压力下流出水管的原理相似——水管一端的高压推动着水流向压力较低的区域。因此,您可以将电压看作是电压力的度量单位。 我们稍后将了解到,有各种因素可以引起电压的短暂上升。 当电压增加持续三毫微秒(十亿分之一秒)或更长时间时,被称为浪涌。 当电压增加仅持续一毫微秒或两毫微秒时,被称为尖峰。 如果浪涌或尖峰电压足够高,它就可能对计算机造成某种严重损坏。这种效果与向水管施加过大水压十分相似。如果水压过大,水管将会爆裂。如果电线中的电压过大,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电线“爆裂”。实际上,它会像电灯泡灯丝一样发热并烧断,但原理相同。增加的电压即使不会立即损坏计算机,也会使元件过度损耗,长期下来会降低它们的使用寿命。可见浪涌对工业以太网等大型网络的损害非常大!

3. 浪涌保护过程
   标准浪涌保护器会将来自电源插座的电流输送给电源板上插接的多个电气和电子设备。如果产生浪涌或尖峰,使电压超过了可接受的级别,浪涌保护器会将多出来的电流转移到电源插座的地线。
   在最常见的浪涌保护器中,都有一个称为金属氧化物变阻器(Metal Oxide Varistor,MOV)的元件,用来转移多余的电压。MOV将火线和地线连接在一起。
MOV由三部分组成:中间是一根金属氧化物材料,由两个半导体连接着电源和地线。 这些半导体具有随着电压变化而改变的可变电阻。当电压低于某个特定值时,半导体中的电子运动将产生极高的电阻。反之,当电压超过该特定值时,电子运动会发生变化,半导体电阻会大幅降低。如果电压正常,MOV会闲在一旁。而当电压过高时,MOV可以传导大量电流,消除多余的电压。 一个由线路调节部分和保险丝组成的简单MOV浪涌保护器 随着多余的电流经MOV转移到地线,火线电压会恢复正常,从而导致MOV的电阻再次迅速增大。按照这种方式,MOV仅转移电涌电流,同时允许标准电流继续为与浪涌保护器连接的设备供电。打个比方说,MOV的作用就类似一个压敏阀门,只有在压力过高时才会打开。
4. 其他浪涌保护装置
  标准浪涌保护器会将来自电源插座的电流输送给电源板上插接的多个电气和电子设备。如果产生浪涌或尖峰,使电压超过了可接受的级别,浪涌保护器会将多出来的电流转移到电源插座的地线。 在最常见的浪涌保护器中,都有一个称为金属氧化物变阻器(Metal Oxide Varistor,MOV)的元件,用来转移多余的电压。如下图所示,MOV将火线和地线连接在一起。 MOV由三部分组成:中间是一根金属氧化物材料,由两个半导体连接着电源和地线。 这些半导体具有随着电压变化而改变的可变电阻。当电压低于某个特定值时,半导体中的电子运动将产生极高的电阻。反之,当电压超过该特定值时,电子运动会发生变化,半导体电阻会大幅降低。如果电压正常,MOV会闲在一旁。而当电压过高时,MOV可以传导大量电流,消除多余的电压。 一个由线路调节部分和保险丝组成的简单MOV浪涌保护器 随着多余的电流经MOV转移到地线,火线电压会恢复正常,从而导致MOV的电阻再次迅速增大。按照这种方式,MOV仅转移电涌电流,同时允许标准电流继续为与浪涌保护器连接的设备供电。打个比方说,MOV的作用就类似一个压敏阀门,只有在压力过高时才会打开。
5. 浪涌源

当某种装置在电源线中的某点使电荷激增时,就会产生电涌。这会导致电势能的增加,从而增大流出壁式电源插座的电流。有很多因素可导致发生电涌。 最常见的来源大概是闪电,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带来麻烦。当闪电划过电源线附近时,无论电源线是埋在地下、置于建筑物中还是沿着电线杆延伸,闪电电能都可以增加几百万伏的电压。其带来的强大电涌将超过几乎任何浪涌保护器的承受范围。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您永远不可能依赖浪涌保护器来保护计算机,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切断计算机电源。 更常见的电涌源是大功率电气设备,例如电梯、空调和电冰箱。这些大功率设备在启动和关闭压缩机和电动机等部件时需要大量的电能。这种切换操作会产生突然且短暂的电力需求,从而扰乱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虽然这些浪涌远不如闪电带来的浪涌强,但是它们的强度也足以立即或逐渐损坏设备元件,并且它们会在大多数建筑物电力系统中经常发生。 其他电涌源包括错误配线、供电公司的设备问题和电源线老化等等。将电流从发电机传输到家庭或办公环境的变压器和线路系统非常复杂,其中可能会有很多故障点和错误会导致电流不稳。在今天的配电系统中,电涌的发生不可避免。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了解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是否需要安装浪涌保护器

电涌是一种常见现象,在我们目前的家庭和办公供电系统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电涌是电力系统固有的现象,为什么在50年前我们的家庭中就不需要浪涌保护器呢?
回答是,现代电子设备(例如,计算机、微波炉、DVD播放器)非常复杂,其中的很多元器件要比以前机器中的元器件更小和更精密,因此它们对电流的增加更敏感。微处理器是所有计算机和许多家用设备中不可缺少的部件,它们对电涌特别敏感。只有在电压正常、电流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 因此,是否应该安装浪涌保护器取决于连接到电源的设备种类。 没有理由为电灯泡安装浪涌保护器,因为电涌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只是烧断灯丝。 而计算机上肯定应该使用浪涌保护器。计算机中的电压敏感元件很容易被电涌损坏。至少,这种损害将会缩短计算机的使用寿命,而且会很容易删除存储的所有数据或损坏系统。计算机是非常昂贵的物品,存储在里面的数据经常无法替代,因此最经济的做法就是购买高品质的浪涌保护器。
最好也为其他高端电子设备(例如,娱乐中心使用的设备)安装浪涌保护器。一般而言,浪涌保护器可以延长这些设备的使用寿命。但是,总是有可能出现强大电涌导致设备严重损坏的情况。 浪涌保护器的一个问题是,一次较强的电涌就可能将MOV烧毁。因此,最好购买带指示灯的保护器,以便判断它是否工作正常。 即使您为所有的电源插座都连接了浪涌保护器,您的设备还是有可能受到来自其他电涌源的破坏。电话和电缆线路也可能传导高电压——为了获得充分保护,您也应该防范来自电话或电缆线路的电涌。由于闪电或许多其他因素,任何向家中传入信号的线路也都有可能带来电涌。如果计算机是通过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电话线的,那么应该安装一个带电话线输入插孔的浪涌保护器。如果同轴电缆线上连接了昂贵的设备,那么也应该考虑使用电缆浪涌保护器,因为这些线路上产生的电涌与电源线上产生的电涌具有同样的危害。

7. 浪涌保护级别

并非所有的浪涌保护器性能规格都相同。实际上,这种保护系统的性能和价格多种多样。

网友A(2011-01-27):
我们在设计控制柜子时候,会考虑到浪涌的选择,学习了,巩固基础,比较不同厂家浪涌性能,选择最适合的,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