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lgplc 电源故障

楼主(2009-09-10):
     我有台lgplc,k7m-dr40u,通电后,只有pwr灯闪亮,能看出电压不足,查24伏输出只有8--15伏之间烂跳,请教师傅,是电源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电源板上的24V二极管和top有可能坏了,不过一般都是电源板的问题,或系统没有END指令

楼主(2010-02-23):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客户不愿修就给他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