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昨晚公司烧掉了40台电脑

楼主(2009-09-10):
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早上来公司,昨天下班时没有拔电源的电源全部开不了机,包括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呵,今天要放假了,

有个老工程师说是电压太高所致,或是0线断线了,具体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变压器烧掉了,公司损失大概2W多,维修的公司说是电脑电源不够用了,从别的电脑公司先借过来

大家有过类似的情况吗,说说是什么原因所致

网友A:
哈哈肯定是220变成380了。总之远远超过220才会这样。

网友B:
  中性线吧   他一断电压一波动毕烧无疑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的中性线断了,导致电压升高所致。

网友D:
零线断了三相不平横 中性点偏移 烧电脑的那相电压高了

网友E:
你们可以尝试我们的变频电源,沃森电源,可以把三相电变为单相电,而且有过压,过流,漏电保护,电压和频率都可调,标准的正弦波输出,为设备提供优质电源。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传真0512-69176275 QQ276571465  专业厂家,品质保证。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F:
  变压器烧掉的瞬间可能让线路中的零线与相线有瞬间的短接让你的家用电源远远超过了220V,所以你这时用电的设备当然会烧坏电源板啦, 这种现象原在一个住宅小区发生过,让好多正在使用的家电全烧坏了

网友G:
就是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H:
一般工厂供电AC220V电都是通过一根火线与中线之间获得。如果变压器烧坏,可能就是中线与另一根火线短路,那么产生的电压就是AC380V。正常的话,应该烧坏吧。

但我仍有一事不明,还望高人指教。我看了我们办公楼的电柜,是将中线与地线相连。不知道这样还会产生高电压么?

网友I:
强烈鄙视下班不拔电器插头。

规程都忘了吗?

网友J:
嘎嘎 好久没来了,零线断了。

网友K: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网友L:
强烈鄙视下班不关电脑、拔电器插头------举手之劳 都懒得动一下,就算是不烧坏了、不被雷击,也浪费电能啊

网友M:
强烈同意14楼的观点.

网友N:
       这种原因一般是总零线(和变压器的接地线相连)断开。原来的两组用电设备分别接在A相和零线与B相和零线之间。当总零线断开后,A相----A设备----断开后的共用零线-----B设备-----B相 构成了串联回路。A相和B相间加有380V的电压。如果A设备和B设备的阻抗相等,A 、B设备经串联分压,各得电压190V,一般不会烧设备。但问题在于A 、B设备的阻抗很难做到相等。如果A设备比B设备的阻抗大很多,A设备经串联分压后,电压升高,比如达到300V,则A设备先烧毁。A设备烧毁后,形成短路,B设备电压升高到380V,造成B 设备也烧毁。如果C相上也接有设备,同样难逃厄运。本人不同意变压器烧掉的瞬间可能让线路中的零线与相线有瞬间的短接的说法。因为如果接地完好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要避免这样的事故:

     1、三相负荷要均衡,不要偏差太大。

     2、采取重复接地

     3、使用带过压保护的漏电保护器,比如常用的DZ47LE系列。

      4、支持14楼观点。

     以上是针对TN供电系统进行的说明

网友O:
零线断了 ,也可能是零线与火线短路!

网友P:
同意15楼的说法

楼主:
公司配电箱内有过载,漏电,短路保护,但是没有装过压保护,这可能是原因

网友Q:
肯定是工作零线在总闸前断了,由于在总闸后面的零线变成火线,.......................

楼主:
应该不会是短路造成,公司装了断路器,有保护

网友R:
反正是电压高了很多造成的啊。进线装压敏保护。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S:
呵呵 有次我去江西调试设备  他们把给办公室的电送来两项火线  也是所有的电脑都烧掉了

楼主:
那可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T:
如果原来没事!突然电脑就烧了!如果你接的是三相电然后分三路来照明!肯定零线断了!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U:
一般也不至于这样的,打雷了吧

网友V:
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有两相火线380V呀

网友W:
                        应该是零线断掉了!

网友X:
零线断了,我公司两年前就挨过,还好是节假日,没关的显示器全烧了,现在大家都养成了关主机时随手关显示器的习惯了

网友Y(2009-11-25):
情况复杂,很难分析

网友Z:
我们厂也出现过 类似这种事情.  我们的是民用变压器  ,经过调查原因就在 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了 也造成不少的损失呢~

网友AA:
对:得意的笑 关于

       这种原因一般是总零线(和变压器的接地线相连)断开。原来的两组用电设备分别接在A相和零线与B相和零线之间。当总零线断开后,A相----A设备----断开后的共用零线-----B设备-----B相 构成了串联回路。A相和B相间加有380V的电压。如果A设备和B设备的阻抗相等,A 、B设备经串联分压,各得电压190V,一般不会烧设备。但问题在于A 、B设备的阻抗很难做到相等。如果A设备比B设备的阻抗大很多,A设备经串联分压后,电压升高,比如达到300V,则A设备先烧毁。A设备烧毁后,形成短路,B设备电压升高到380V,造成B 设备也烧毁。如果C相上也接有设备,同样难逃厄运。本人不同意变压器烧掉的瞬间可能让线路中的零线与相线有瞬间的短接的说法。因为如果接地完好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要避免这样的事故:

     1、三相负荷要均衡,不要偏差太大。

     2、采取重复接地

     3、使用带过压保护的漏电保护器,比如常用的DZ47LE系列。

      4、支持14楼观点。

     以上是针对TN供电系统进行的说明

内容的回复:同意同意,学习学习!!!!!!!!

网友AB:
零线断了 ,也可能是零线与火线短路! 就是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AC:
一般建筑物配电系统为TN-C-S(意指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进入建筑物之前为零地为一根线,进入之后将工作零线和接地保护线分开,此后再也不允许合二为一),中性点接地后保持零电位,这样即可保证每相火线对地的电位都为220V,当总零线断开后,中性点电位即不为零,..........可找电业局索赔.

网友AD:
我遇到过,有一天一上班就有很多人给我反映他们宿舍的什么什么烧坏了我去检查电压胡高忽地,最后得知是零线晚上被盗,50平方毫米的丢了几十米,当时气死我了,给我找了很多麻烦。

网友AA:
电压过高导致烧坏设备。

电压过高的原因

网友AE(2010-01-05):
很明显是意外,但是意外的事情也有原因。

电网不稳定,有雷雨天气,不规范用电。

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们公司的变压器烧了,说明是变压器下端用电终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排除电网不稳定和有雷雨天气。

变压器容量不足出现过载,用点设备操作不规范,出现短路或接地。

总之一点保护措施没做好,这样说我有点不负责了。

是不是照明用电和工业用电混搭,比如烧电焊和办公室用电之间没保护。

网友AF:
有几个人下班会把电源线拔了?

网友AG:
学习15楼的了,谢谢了

网友AH(2010-02-25):
应该是总零线虚接或断开,我遇到过,但没有这么惨,烧了3台显示器,2000年的事。

网友AI:
大家都说了,而却自己也遇到过,结果说打雷把电脑烧了!为了团结嘛!

网友AJ(2010-04-14):
零线断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零线断了

要是没有赶上打雷天怎么办?

网友AL(2010-05-31):
楼主说“没有拔电源的电源全部开不了机,包括一些打印机,复印机,”

我想问问这些设备没拔电源,那么设备本身的电源开关关闭没?

网友AM:
设备本身电源肯定关了啊,关下下班的

网友AN:
变压器烧坏,高压击穿接地,零线和相上有几千伏,会形成对地击穿。我们公司出现过,绝缘不好的线子都击穿了!

网友AO:
变压器中性点断开,三相四线制,另一线电源经断开的中性线进入成为380V。

网友AP(2010-07-20):
另线断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大家要注意,系统中有大功率变频器,功率模块故障,引起线路电压升高。13063655159

Ye!触电

网友:
只是路过

我看了看大家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