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质量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0):
由于系统版本高,还没有装上WINCC,但看书时看到这个概念,知道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A(2010-12-09):
质量代码就是信号的质量问题,以AI信号举例说明:超低、超高或通道故障时,其质量代码显示不同的值来代表不同的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