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报警无法复位。急

楼主(2009-09-10):
今天碰到一台A500变频器报警显示E.UVT,查书报警名称为欠压保护,也看了内容和处理方法,查了输入电压正常,直流电压主也正常P/+,P1这间没问题,就是不能复位,空载也报警,断电后也不能,各位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A:
换A7800试试先,不行再把4570换了,不过还是先查查电源驱动板TLP543附近的电阻有没有烧坏的,呵呵!

网友B:
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其实也简单

网友C:
好大可能是7800埙坏了

网友D:
驱动板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模块我这没卖,哪可以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