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与台达DOP-A57CSTD能通信么

楼主(2009-09-10):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CPM1A的编程口与台达DOP-A57CSTD能通信么.如果能通信,那么在台达屏的软件里怎么选择OMRON的什么系列的PLC,然后在通信口里是选RS232还是RS485?     请各位用过的前辈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的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可以的,因为CPM1A只有一个外设口,必须转成RS232口或者RS485口再和屏连,在人机的编辑软件中选择OMRON C系列。通讯口选什么,要看你使用的通信方式是RS232口或者RS485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因为CPM1A只有一个外设口,必须转成RS232口或者RS485口再和屏连,在人机的编辑软件中选择OMRON C系列。通讯口选什么,要看你使用的通信方式是RS232口或者RS485口了。

    请问一下:  CPM1A的编程口是RS232还是RS485呢?

    我用CPM1A的编程电缆(USB口的)连接了电脑和PLC,然后在电脑里打开台达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选的是C系列,RS232和RS485口都试过),  能控制PLC的输出点,但是总是跳出通信错误的信息,  我错在哪儿了呢?

网友C:
~~`CPM1A没有标准的RS232接口,需要用原来的编程电缆CIF-01转成RS232,在与台达触摸屏连接

网友D:
 而且这跟电缆一般买plc的时候都是送的 不用白不用哦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