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频器带220V电机,可行吗?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不行,只能带221V的或219V的,220V可不行

网友B:
将220伏电机改为星形接法可直接当380V使用.

网友C:
可带三相220V的电机,把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设为220V.

网友D:
基频电压设置为220V即可,有一德国进口的针织机就是这样配置的(3.7KW的电机用的7.5KW的变频).

有点大材小用,可能是追求安全性。

网友E:
设置下V/F曲线,就行了